三星液晶不开机

楼主(2010-05-25):
量电源板,15V和5V都没有电压。量电源IC DMO465R的第6脚(高压控制)的电压在150V到245V之间跳动,第4脚的电压在1.2V到1.7V之间跳动。是不是电源IC的问题。由于手上没有DM0465R,所以不知怎么判断。

网友:
这里有一个资料

网友:
测,大电容,和电源IC附近二极管和电容,开关管,启动电阻

网友:
哈哈,按二楼(凌寒)提的先换再说,差不多能解决

网友:
换DM0465就是了,这是个易损件。很容易买到。用DM0565可带换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如修好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修好的话方说出来让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多数不是电源IC的问题,支持3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