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遇到这板,是你杀板还是杀你

楼主(2010-05-25):
本人穷人,最近修到一块845GV的杂牌板不通电,南桥是DB,I/O 是G—AW,
经测量,开机键有5V ,到I/O 68P线路正常(按开机有5V跳变)67P有3V跳变,72P有5V,(通过一个电阻到1AM的E极,1AM C极和ATX绿线        )开机时73P无变化一样为0V  跑过线路,63P和73P到南桥线路没有问题)32K正常,南桥3V 1.5v都有

一开始觉得是南桥的问题,换过南桥问题一样(换DB,和EB的桥到目前为止基本没有出现在过不成功的,)桥是我在一块能显示的板上拆的,又把I/O换了,网卡拆了,问题一样,
我手上有一块好板,路和这板90%相似的板,对照量也量不出问题在那里,
希望各高手能给个见议,接下来我要怎么修这块板,,
到发贴为止,还没有找到问题,望高手指点,我不想被这种板和问题杀

网友:
当然是我们杀它了,这还用去想吗
73脚其实在上述几条正常情况下73脚可以说99%都会有跳变了,67脚在待机的时候就应该有3.3v的高电平
你测一下跳线帽的第二脚是否短路

网友:
楼主说的这些我都测过了
并且是用另一块电路差不多的板对照,都找不到问题,我在想会不是南桥边的电阻和电容有问题。

网友:
用好板的桥去搞坏板,LZ算是古今第一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