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0-05-25):
今天客户拿一主机过来,问题说是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有运行没显示】。自己开机开机试了一下,能开,自检的时候提示按F1。自己进BIOS关闭了软驱。保存重开,自检的时候还是要按F1,不管它退出BIOS。进系统一切正常。关机。拔电源。再开机就开了不。主机有运行,显示器没显示。自己怀疑是BIOS电池的问题,换电池。能开。开关机试了几下都可以。客户取走。问题还像是解决了。自己感到奇怪的是,1是要是BIOS电池问题的话,感觉有点不对,原来他的电池可以保存说明他的电池有电,而且客户说他的电脑一直处于通电状态。2是主机自检的时候老是提示按F1,软驱我已经关了,要是BIOS其它方面设置错误的话,我已经恢复出厂设置了,按说应该不会错。客户已经拿回去一天了,主机应该没有问题。在这里请教各位同仁,因为自己是新手,不明白其中的原理。望各位答疑解惑!

网友:
那个好象是错误报错它会提示要按F1  可能是BIOS 里的报错提示没关 或者电池接触不好

网友(2010-07-21):
电池没电了,换块电池看看

网友:
换电池不行的话,就按2楼的说法试就行了

网友:
似乎不是大问题,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