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V南桥的问题

楼主(2010-05-25):
刚学修板,第一次接触到NV的南桥,这块板,插上ATX电源,没触发南桥就有微热,是不是南桥挂了。
这板3.3VSB是有的,A14脚测的。这板00,不跑码。供电,复位,PG都正常。时钟有波形,没电压,听月饼老是说NV的南桥是测不到电压的,只有波形。刚学修板,好修的没找到,都是00不跑码的板一堆。

网友:
不烫没关系,NV的桥本来就发热量大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3.3vsb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VSB是有的,A14脚测的。这板00,不跑码。供电,时钟,复位,PG都正常。

网友:
如果这些都正常,先加焊桥试吧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后
查一下CPURST,此信号如果正常,还不跑马
可先刷一下BIOS
另外PCI总线上的声网卡也要取下来试试
尽可能的把外部因素排除完后,再去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