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E42L 进水小修

楼主(2010-05-25):
板号:LA-3541P
(
仁宝代工)
这板子和戴尔的一款14XX里面一款机子的板子是一样的!

机子型号:联想 昭阳E42L
故障现象:进水

这里先请教下各位师傅,你们进水的机子一般都进烤箱多长时间?为什么我前面几次的机子烤箱出来后修复之后还是频频出现不稳定的故障,譬如:有时候键盘不可用,触摸不可用等等一系列原因!

此板也算是简单的维修了!不敢独享。

烤机3小时,出来先是目测下板子,估计进水的时间应该不长。IO部分略有进水迹象,全部用锡拖过,准备上电!   待机0.09
按下开机键  电流上升到0.24 掉电~

边触发边测试各大电感的电压,均没有什么发现  唯独CPU一路电压没有出来!

测量PIN19 1.09V(此电压有误,可是原先我便没去注意。失败啊
失败!) 测量PIN 38 SHUTDOWN电压已经开启。PIN 11 REF也出来了!
想到是否温度的这部分是否有问题
。于是找到PIN6
,测量为0V

注意了下这几个热敏电阻。阻值都正常。正是测量了电阻阻值,才恍然大悟,+5VS经这几个电阻分压,在6脚和PIN19 VCC不可能这么低的啊!
于是直接找+5VS。这个是触发之后才出现的电

压。

+5VALW这个电压毋庸置疑是存在的,+5VS却只有1.09VPIN4
电压0V   问题出现在这里了。因为这个+VSB有个PJ9的断点,所以直接断开!

测量+VSBP一端开机之后已经存在18V多了
难不成+VSB被拉低?重新焊上,打了下阻值300多,应该正常啊,顺便搭了下R14两端
咦,不

通!

不敢相信,还测试了下其他的+VSB测试点都和PJ9的断点不通。直接飞了一条线先过去。触发0.65,电压起来了。重新测量了VCC:5V.!

U 上内存测试电流跑到0.7 。不插内存现象也是。

粗略测试了下时钟IC,时钟也起来了!
假负载复位也没有出现。再配合原来的待机0.09,决定把南桥先做下!
拆下南桥才发现,南桥里头氧化了非常多,有的都长霉出来了!

重新做上去OK

到此维修结束了,新手尚有一不解:为何上面的+5VALW的场管U1并没有导通既然有1.09V??

网友:
同楼主那个不解一样不解,望高手指点。。。。但进水的板子就是怪。。

网友:
个人认为那1.09V的电压是别的地方出来的,比如那个+5VS接到一些IC的脚上,因U1不通,按理是没有+5VS的,但他接了比的IC或着什么地方,而那IC因有供电,所以该脚上会有电流出,所以就有了1V左右的电压,楼主可以试下,把+5VS接到别的地方都断开,只留下U6那里的话,因该就是0V

网友:
我前二天也修过这个主板,和楼主一样的现象,但是其在没有驱动电压的情况下,U1这端有0.7V左右电压.

网友:
个人认为那1.09V的电压是别的地方出来的,比如那个+5VS接到一些IC的脚上,因U1不通,按理是没有+5VS的,但他接了比的IC或着什么地方,而那IC因有供电,所以该脚上会有电流出,所以就有了1V左右的电压,楼主可以试下, ...
引用 网友A:

可惜机子客户已经取走。。

网友:
按理说就是这样的,是因为同时接了其它的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