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BM T43报1803

楼主(2010-05-25):
我维修一台IBM T43  报错       1803     bois   IO    H8    我都已换过  请高手指点   是哪里的问题  小弟 谢谢了

网友:
1803是发现在非认可的CDC座上的设备一般是蓝牙,就是MODEM插座上的东西。如果是空的,没插上设备的话,量下CDC座子的38,39,40脚的电平,如果是低电平就该查下是哪拉低,造成判断有非认证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