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945GM不触发,大家一起看看。

楼主(2010-05-25):
昨天接到一块顶星945GM主板,经检测为不通电,量开机排针有5.12V电压,RESET针0.68V,待机电压3.22V,IO是ITE8712F-S(KXS),经参考论坛资料后知道,此IO工作条件是:当短接开机针时,IO75脚电压出现跳变,此时IO72脚被拉低,之后南桥侦测到IO72脚的电压被拉低就会输出一个3.3V的电压给IO的71脚,然后IO就通过76脚拉低ATX14脚绿线开机,此板的情况是短接开机针后,IO75脚上的5.12V及72脚上的3.3V均有从高到低的跳变,但71脚始终没反应,照理说此时应该收到南桥发出的3.3V电压才对啊,是不是可以断定为南桥坏?烦请版主及各位同行指点,谢谢!

此板据客户说是直接断电导致的,直接断电引起南桥坏的可能性大吗?

网友:
是不是桥坏,你量下USB看阻值正常不

网友:
把71脚挑开测一下焊盘是否有高电平,如果没有可能确实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看看南桥供电正常不?再
查查cmos电路

网友:
查了USB阻值 供电是43,数据都在500左右。

网友:
也要看南桥起震没有?

网友:
你测PCI的a14脚对地有没阻值,阴值是多大。

网友:
先换IO 焊南桥 呵呵是在不行 慢慢查 先讲究速度

网友:
A14对地阻值没问题。

网友:
把南桥换一个就知道了,查来查去也查不出问题的

网友:
唉!没BGA啊。

网友:
跳线帽中间电压对不?强行加电跑码不?

网友:
让你挑开71脚的目的就是断定是否为IO本身问题,先按这个方法试一下

网友:
先检查南桥的工作条件吧 IO应该是好的啊

网友:
71脚没电压跳变先把71脚挑起来看量一下焊盘上面有没有电压,如果有电压IO坏,如果没有,查南桥的待机条件,3VSB  晶振有没有起振  RSMRST#这个信号有没有正常收到,如果都没有问题  那么SB坏

网友:
挑起IO71脚后,可触发诊断卡不跑码,RESET灯长亮,但71脚下面对应的焊盘仍然没电压。

网友:
这板修好没有?  修好了楼主说说原因和解决方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