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经典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0-05-25):
七彩虹的主板,型号是c-mrc41 客户拿来时是点不亮的,上检测卡,没显示,能加电,接着测量各部位的电压,发现都是正常的,断定电压没什么问题,U座又是穿座的,因为是两个桥的,出现虚焊的机会比较少,刚想完这些问题,奇迹发生了,测试卡居然显示C1了,不可能吧,怎么会这样呢,正想着,难道这块板是好的,断电再试,发现,要等一会儿才能跑C1,能跑了不管了,上内存,上显卡,顺利跑过去,屏幕上显示了,紧接着,注意是紧接着断电再开机,一切正常,难道是客户判断错误,又捡到一个便宜,不太可能吧,不管了,反正能亮机,先收钱再说吧,我们店里的宗旨是,有问题就有问题,没问题的也是有问题,反正能收钱的,一次不放过,要是没问题你拿来修干嘛~~哈~~~
第二天客户过来 拿走了,当时没有点,就拿走了,因为是同行,所以一般都不用试的。不到半个小时,客户就拿回来了,说是点不亮,当时我心里想,怎以可能呢,接过来,插上电源,上测试卡,测试卡没显示,郁闷了,怎么会这样呢,心想这下是头大了,再测电压,也是正常,
就是不跑码,不经意间用手去触一下晶振,居然又跑C1了,不会是晶振的问题吧,反正换个晶振简单,就换吧,换了之后故障依然一样,不用手摸一下晶振,要等几十妙才能显C1,是不是南桥虚焊了呢,想到就要去做,加焊南桥,还是不行,真没折了,怎么会这样,想放弃了,一边想着,一边习惯性的再量电压,还是一样正常,当测到电池电压,忽然发现低了一点,只有0。几伏,心想,是不是电池的问题呢,应该没关系吧,但实在想不到其它原因了,换一个新电池试一下吧,反正只是顺手,开机再点,天呀,奇迹发生了,很快测试卡就显C1了,上内存,显卡,一直跑到FF,亮机,断电等两分钟,再开机,一切正常,最后换了一颗电池,给客户拿走了~~~~修得好辛苦~~~经验是宝呀~所以发上来给新手们看下,我也是新手!!!

网友:
呀呀!虽说走了很多的歪路。但是精神还是可佳的。

这个是刚开始就要测的。不过没关系。慢慢来。经验是宝。。。

网友:
应该老主板吧 现在主板一般不会电池问题导致

网友:
换了一个电池没拿到钱
----------------------
维修正常时就应该测VBAT电压

网友:
我修板的习惯之一就是先测电池电压。

网友:
电池是很容易没电的,谢谢LZ的分享。

网友:
LZ 以后就养成好习惯了 先打ATX 对地阻值 然后测电池电压 再然后才是上电测量

网友:
肯定要先从简单的开始检查。

网友:
楼主 有的板子 电池没电 触发都不能触发呢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在简单了就成经验了

网友:
是有些老板子电池没电是不能开机的   但楼主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网友:
呵呵,很好的经验,可惜桥被加焊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以后得让住别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
这个一开始就该量的哦!就当复习下流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