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大侠帮忙!BIOS+电路图!新增加维修经验

楼主(2010-05-25):
终于注册上了,申请转正,请大侠帮忙!
看到有网友要6552的BIOS文件,只能在这里上传了,不知道需要的大大能否看到。

顺便把电路图也上传上来,一流的设计,或许会用的上!

故障现象:研华AIMB-240工控主板,无法正常上电(Push PWRBTNFront Panel PIN11/12
分析情况:因故障现象为无法加电,先量测Front Panel PIN11/12 正常,再逐个量测3.3V/5V/5VSB/12V 等电源信号,排除因电源信号短路或开路导致的类似电源保护而无法上电的情况,电源信号量测正常;将电源PIN14 PSON信号与地短接,强制加电,无法开机,Debug卡不动;遂量测时钟信号(如下图),量测RTCX2对地阻抗约为500欧姆,量测点为SC3PIN1,异常,正常的对地阻抗应为一百多千欧姆级别,逐步排查RTCX2线路上的零件SC3 OKSR7 OKSX1 Fail,更换SX1确定故障原因,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网站里已有的东西了。

网友(2015-01-05):
正好需要。谢谢LZ。问下aimb-210图纸能和发上来的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