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945板无3V、5V维修(新手必看,祥细经典)

楼主(2010-05-25):
APPLE无3V、5V维修
维修思路:无3V、5V电压只有两种可能:一、供电芯片工作不正常没输出电压;
                                                    二、供电芯片工作正常有电压输出,而被短路拉地了
维修过程:
    1.先排除短路问题,用万能表打到二极管档,测供电电感L7620、L7680对地阻抗是否对地,测得两个都350欧正常
    2.供电电感没短路那说明是芯片出问题,一个供电芯片工作必须有工作电压、触发工作的信号,首先测试工作电压,用万用表打到DC20V
      档,测芯片U7600的23脚VIN为18.5V正常(附图3),再测触发工作的信号,用万用表打到DC20V档,测试U7600
      的13、28脚应该为3.3V,而测得都为0V,故芯片没触发信号不工作而没电压输出3.3V3S5_RUNSS、5VS5_RUNSS是主供电经过
      R7600、R7630、R7670转换成3.3V的而且这两个电压是经EC/IO发出一个SMC_PM_G2_EN(附图5)来控制的,首先测Q8060的1
      脚SMC_PM_G2_EN,测得为3.3V正常,再测Q8059(附图4)的2脚和5脚的电压,测得为0V正常,所以确定是Q8059击穿了
    3.换掉Q8059(如附图6位置),再插上电源,电流为0.66A,上电完全
    4.装上内存,测试OK,可以显示了

网友:
以后发资料,建议将主板型号标识一下,免得别人不知道分析。

网友:
内容简单,标题有点哗众取宠之嫌!

网友:
先测Q8060的1脚SMC_PM_G2_EN,测得为3.3V正常,再测Q8059(附图4)的2脚和5脚的电压,测得为0V正常,所以确定是Q8059击穿了
--------------------------------------------------------------
请问楼主如何确定的???

网友:
是不是2脚和五脚是VCC? 就算是也可能有其他原因的吧 老实说我看不明白

网友:
此帖子好面熟啊。貌似在哪家的培训资料看过。。

楼主你..

网友:
楼上。真的??查证一下吧。或者楼主自己出来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