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片IBM T43 不触发 无3V 5V 求助

楼主(2010-05-25):
两片主板都是N个人维修了
  1:无待机 3V 5V   MAX1901 20脚5V 21脚16V 22脚SHDN 3V  28脚3V 这些都正常, 4脚只有0.3V 肯定不正常 断开4脚 电压起来了,于是更换了1901 但是故障还是一样、TB62506也换过了  1901的4脚 28脚的上拉电阻R866 R405 正常 。 小弟不明白看似很简单的一个电路,为什么4脚的电压就是起不来。难道是后极的问题。求入手点,维修思路!、
  2:也是无待机 无3V 5V MAX1901 20脚5V, 21脚16V, 4脚和28脚0V 22脚SHDN电压不起来 。TB62506有主供电,也输出了VCC3SW,-PWRSHUTDOWN无电压,-SHUTDOWN2有3V。 断开TB62506的52脚-PWRSHUTDOWN ,待机3V 5V起来了,不触发 ,待机电流0.07A 。 TB62506已经更换过了。  求维修思路与入手点
    以上更换的确定都是好的

网友:
1、加密芯片
2、H8S
这两个有没有查过?

网友:
1 后极电路有短路的 问题不在这里
2 pwrshdn这里低电平和tb是没有关系的 分别断开前面的东西

网友:
谢谢! 继续搞 要搞好 让它亮机唱征服为止

网友:
H8也要查查 是不是H8这边信号拉低导致

网友:
看是不是H8的问题 照着时序修啊  这个本子图纸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