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收一张ONDA A69G,CPU电压1.08V 内存电压1.85V 北桥电压1.25V 没有复位

楼主(2010-05-26):
我今天收一张ONDA A69G,不跑码 CPU电压1.08V  内存电压1.85V  北桥电压1.25V 复位灯亮  北桥加焊过,BIOS重写了,电源芯片ISL6566换了,CPU电压还是1.08V,故障不变,有维修过这主板的出来指导下,,应该怎样维修.?????????????????????????????????????????

网友:
如果总线正常,就换掉NB

网友:
不行 就先重做下  不过 最好是换桥了

网友:
你场管和电感查没查啊?先查下CPU的供电线路确认木问题,再检查南北桥。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扳子也查不了多少,电源芯片一样,电压好像有点偏低,换了芯片也不行,板子也是没有复位,请高手解答

网友:
检查一下ISL 6566的外围
VID、 FB 、OCSET等
这种故障现在多见于NV芯片组的板子,桥空焊、桥本体坏都会导致这类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