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CT3料板维修

楼主(2010-05-26):
准备参加笔记本远程,买了个料板,到货后,按图补了几个关键点的件,测试为待机电流0.002,同时电源有过流跳动,经查为VIN短,看着Pq142不爽,拆了,果然就是它短,再上电,1999的三伏五伏基准都出来了,就是没有五伏Pcu。没有6914,只好拆台机Cpu供电的上下管一对,凑起来,按线序接好,什么也没有了!一量,VIN竟然断了,那么粗也断,怪事,只好飞线,飞后又有二,三,五伏了,但是Pcu电压还是没有,一量场管G极,好家伙,两组电源的下管栅极跟1999的引脚都断路了,用风枪吹下1999芯片,在它下面白漆盖着的地方,两个信号的过孔都腐蚀完了,特别是三伏的,连跟下边走线都断了,接线后,焊回芯片,加电,哈,待机变为0.012A,应该正常了,按开关,无反应,测87541二脚有高到低的变化,四脚无变,由于87541焊盘处板子有变形,为了排除虚焊,直接拆芯片重焊(不知大家对好芯片位后,用烙铁焊要几分钟,我大概用了三分钟),加电,按Sw1,电流起来了,网卡烫手,赶紧拔电源,拆网卡,再加电没有装内存和U,跑到0.43左右,坚持二十秒左右掉电,又回到待机电流。

网友:
不知这个条件,这个电流正常不?由于出差中,没把自己的整套工具和配件带上,今天没找到Cpu测试。

网友:
不知这个条件,这个电流正常不?由于出差中,没把自己的整套工具和配件带上,今天没找到Cpu测试。核心供电有一点七。

网友:
裸板cpu的供电都有1.7? 貌似不正常 一般在裸板的时候 cpu都不是工作在最大功率的 一般都在1v左右

网友:
改正一下,电流到0.407A,开机八秒左右掉回待机0.013A,核心供电1.7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