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我今天又修好了一片754的主板发上来请大家指正一下

楼主(2010-05-26):
有一台联想的主机,不能开机,测试卡复位灯常亮。型号是ECS-K8M800-M3,754主板。

不能复位,我先查一下,CPU主供电,内存供电,AGP的供电,均正常,此板用了,IT8282M的上电时序控制芯片,我查了一下5VSB供电,正常供给。又查找了,VLDT,VDDA_25,VDIMM_STR,的供电情况,分别为1.2V,2.53V,2.52V这个情况供电是正常的。

但是接下去我查找,第11PIN时,CPU_PWRGD时,0V,这个明显不对。这一路按我理解,应该分二条线,一条到CPU,另一条应该到南桥。我分析认为可能是这个IT8282M坏掉了,第11脚位没有给南桥一个PG导至无复位,而且这个是一个易损件,所以第一步更换此芯片,三下五除二我换好后,一通电,OK了,正常开机,再测IT8282M,PIN11脚位,有2.5V高电平。

以上是我胡乱搞一通给搞好,有什么错误的地方请各位朋友多多指正。

网友:
分析的不错啊,复位电路的条件就是PG 时钟

网友:
楼主太谦虚了,思路清晰怎么叫乱搞一通呢

网友:
楼主的这样分析,真是让人赏心悦目。。思路很清晰,我等菜鸟看得很有自信。。

网友:
第11PIN时,CPU_PWRGD时,0V,这个明显不对。这一路按我理解,应该分二条线,一条到CPU,另一条应该到南桥。我分析认为可能是这个IT8282M坏掉了,第11脚位没有给南桥一个PG导至无复位,而且这个是一个易损件,所以第一步更换此芯片,三下五除二我换好后,一通电,OK了,正常开机,再测IT8282M,PIN11脚位,有2.5V高电平。
- C5 A! z9 b/ A9 o3 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8394-1-1.html
  这个没看懂

网友:
,VLDT,VDDA_25,VDIMM_STR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http://www.chinafix.com.cn/,本贴地址: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8394-1-1.html
  基础没学好  这个我也看不懂`
` 呵呵 能解释下不

网友:
nb发出2个复位信号一个是外接口一个北桥cpu。南桥没有正常发出复位...的问题

网友:
呵呵,不错,上次看了月饼老师的实列讲解应该是对于K8系列IT8282M控制的时序芯片当总线电压VLDT既第二脚电压正常11脚没有发出CPU-PWMGD信号即低电平基本都是芯片问题多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芯片坏,导致没有PG信号发给CPU,没有PG信号,CPU就不会通知时钟芯片工作发出时钟信号,南桥肯定不会发出复位给北桥,和各种外设,只有南桥发出复位给北桥,北桥才能复位CPU,这样子才能正常跑码。

网友(2010-06-25):
PD是复位的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