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D505能认到网卡插网线无反应

楼主(2010-05-26):
前两天发布此一机不能上网,插网线灯都不亮,但网卡驱动正常。此机自己先换过网络接头,网卡芯片,网桥。25M晶振,最后连南桥也换了,但结果都是一样。最后得到《丰丰丰丰》《全力科技》的指导,换掉U20PI3L100Q这个芯版后OK!网卡芯片通过此芯片与电感相连,可能是打雷时打坏,但我们接的不是一手客户,所以没有听到客户的反应情况!在修此机时最后还有小波折,本来换U20可以上了,但隔一天后又不行了,将网卡调10M可上,但100M不可上,只能传数据但不能收,量1236脚正常,最后换网桥后用100M也全部正常!

网友:
前天修的一台联想的机器也是这种问题,不过我那个换个网卡就可以了。那网卡不好找。。。VIA的,跑了好几家同行才找到

网友:
是mac i2c芯片吗

网友:
MAC 地址就是放在网桥芯片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