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点不亮,诊断卡显示FF就不跑了。

楼主(2010-05-26):
主板点不亮,插上诊断卡开机就显示FF,就不跑了。复位电路正常,CPU供电是好的,时钟电路也查了是好的,南北桥没虚焊,内存供电也是好的,请问高手该修哪儿?

网友:
照你说的哪里都是好的了,还需要修么
呵呵,我新来的,开玩笑

网友:
北桥电压多少?有没1.25以上?

网友:
难道是BIOS问题吗。。。

网友:
开机就FF,还有你的复位灯常亮,你也敢说是好的,这不是明显主板没有复位吗??应该先查各电压,再查复位电路吧,什么都是好的还来问什么???

网友:
供电全是好的,各个检测点都查了的话,换cpu内存试试,ad线正常么

网友:
是什么板的?刷个BIOS看看座子南桥虚焊

网友:
请把你说的供电,时钟,复位测试数据发上来。正如楼上所说,全是好的还查啥?只还有刷BIOS,加焊了

网友:
一般跑到FF都是3大件有问题  去查一下

网友:
一般这样问题,先查时钟后刷BOIS

网友:
开机ff cpu不工作,再查查,不行刷BIOS后再查

网友:
CPU 不匹配吧

网友:
新板还是旧板?旧板看下内存槽盒内存触点是否清洁,接触是否良好,还有显卡,不然只有看看BIOS、CPU是否正常了,谁叫你所有电压都对,却不工作。

网友:
可能是CPU座的问题呀
可以上假负责看看

网友:
会不会内存条问题,重插内存看看。放电一下。

网友:
我遇过这样子。主板没有问题,是u的问题。

网友:
查看各个模块的电压值是否达到要求了,如果达不到也没有用的。

网友:
复位灯常亮就不正常了。如果各个供电都正常,复位正常还不行的话,有可能是 一CPU坏,二座子坏,三南北桥坏或是AD线断。

网友:
人家楼主不是说呀了吗复位是正常的,没说复位等常亮,大家要看清题意,省的让楼主郁闷。

网友:
楼主是怎么确定南北桥没有空焊的。。单独压桥是没用的啦。 要扎线 还有CPU也要扎线才能显示出来问题

网友:
要扎线 还有CPU也要扎线,扎线是什么呀,跑FF就是CPU不工作

网友:
主板诊断卡一开机就显示FF,我以前也遇到过,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刷BIOS看看吧 有时候就是一些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问题我也遇过,BIOS换了还不行!

网友:
就是说CPU没工作,在查查

网友:
三大件的问题!~

    替代法换着再检查一下。

网友:
先不要上内存找个低一点的U上上去试试··查查PCI槽电压正常不

网友:
会不会你的诊断卡坏了啊?

网友:
像这种情况CPU座虚焊的可能    比较大

网友:
lz复位应该不正常吧,测vid0-vid4线。不行就cpu问题了

网友(2012-04-21):
手里有一块,不知道如何处理

网友:
检查IO CPU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