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运行大程序就重启

楼主(2010-05-26):
此机本来为不开机,拆机发现开关线断了,接后可开关,进第统后,装3DMARK装到2/3的时候就会重启,装CS也是一样,要是不装这些软件测试放电影的话,就放多几个小时也会重启,有就开机不运行任何程序就放一天时间才会重启,此机系统换过,硬盘也换过,散热也处理过,CPU也换过,确定是主板问题。怀疑CPU供电部分不良,更换CPU滤波电容,仍旧,于是加焊并更换CPU供电芯片MAX8770问题还是一样,下步打算考虑温控部分。请各位同仁帮忙分析给点思路。

网友:
这种机器很困难的 如果有逻辑分析仪监测各路电压就好了

网友:
也有可能散热片本身有问题,涂硅胶,整形只能缓解,不能从根本解决

网友:
主系统供电及电感电容也没彻查过嘛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先排除之

网友:
换个CPU试下?
引用 网友A:
请看我说明过的CPU已换过

网友:
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先排除之
引用 网友B:
多谢你的回答,我已说明早换过,连硬盘都换过了,软件最早都排除了!

网友:
也有可能散热片本身有问题,涂硅胶,整形只能缓解,不能从根本解决
引用 网友C:
开始也这么想过,用另一台E42的散热片放上去了还是一样的,另一台的OK的,通过两台机代换确定是主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