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母条是不是非要64M或者128M

楼主(2010-05-26):
我为了修内存,刚买了块P4I65GV,华擎的865GV主板,两个内存槽

试过用256M带不亮的内存,怎么都带不起来,诊断卡跑D5
想请问一下,是我用的母条不合适,还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母条一定要插在第二条插槽上,256M也可以带。

网友:
你用1G的都可以代,但在测的时候你就知到为什么用128的好了,在扣除母条内存容量时,128的要快些啊

网友:
母条我用256M在DIMM2上,把坏条放在DIMM1上,还是不亮机,代码D5

网友:
LZ,不会是所有的坏条都是当D5吧?测试时,先保证好条能正常用,其次坏条的金手指要擦干净,一般故障严重的会当D5,SPD问题的会当E1。我就是用你说的型号的主板,杀内存很爽的,100%

网友:
LZ,不会是所有的坏条都是当D5吧?测试时,先保证好条能正常用,其次坏条的金手指要擦干净,一般故障严重的会当D5,SPD问题的会当E1。我就是用你说的型号的主板,杀内存很爽的,100%
引用 网友A:

大哥,你的板是哪个版本的BIOS啊?我以为是BIOS太老,不兼容,已经升级到最新BIOS,还是不亮

太郁闷了。。。。。。。。。。

网友:
回LZ,虽没查我的板子的BIOS版本,我可以看下,BIOS版本是板子买来的时候原装的那个,一点没动
晚上回复你。按 贝贝 版主的意思,应该是865GV就可以了,不是BIOS版本的原因,我没研究过,我认为是BOIS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