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12V偏低维修

楼主(2010-05-26):
今天天气不错,挺风和日利的,我一大清早早早的拿了一个电源修(此电源是测板用的,昨天发现它有问题,导致主板没复位),发现12V只有10.6V,拆机发现大电容暴 换了电容后,测12V还是只有10.6V,然后拿一片板子测,可以亮机。

网友:
上面爆了吗,底下爆不容易看呀,楼主真是细心

网友:
1、12V整流管坏
2、空载可能测不准。

网友:
继续检查电容吧   感觉还是十二伏电路上的电容失效造成的 把电容全换掉试试

网友:
这个不绝对的 ,我碰到过好多电源空载测试的话12V是只有10V左右,有负载的时候会上升到正常值,楼主带载测试一下,如果正常那就没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一长城的,没有修好,拆了当配件了

网友:
没遇见过10v空载,负荷12v的现象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在维修中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过这是由于电容老化引起的。只要可以正常使用一般不需要理会。。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在维修中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过这是由于电容老化引起的。只要可以正常使用一般不需要理会。)                 也不全是电容老化的原因,我的一直长城300——PFC就是这样的。换了所有电容电压空载12V还是10V.但上机就是11.8V。

网友:
(这是很正常的!在维修中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过这是由于电容老化引起的。只要可以正常使用一般不需要理会。)                 也不全是电容老化的原因,我的一直长城300——PFC就是这样的。换了所有电容电压空载1 ...
引用 网友A:
你说是因为电容老化引起的,那因为什么楼主不是换了电容,结果还是一样?没有解决!

网友:
是啊,这个是一个老病了,我现在也见了2个了。

网友:
楼主还没有说上机的电压是多少呢?我就风到很多长城是这样的。

网友:
空载电压不正常,一般是负载电阻开路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