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电源灯一直闪

楼主(2010-05-26):
我这有一台05年的清华同方纯平.每天早上开机电源灯一直闪还带有节奏性的伴着嘀  嗒        嘀 嗒声..有时候用力拍一下就好了.
但现在拍也没用..一定要把电源拔掉再插上,反复两三次才可以显示,,开始我以为是虚焊.可是我把主板上所有的焊点全认认真真的焊了
一遍..结果涛声依旧..
      我量过.在没接VGA线的情况下高压包上只有1  2脚有66V电压.另外没电压.而板上最大的那个电容两个脚对量有325V电压..
谁能说下这个基本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谢谢!!

网友:
“一定要把电源拔掉再插上,反复两三次才可以显示”
电源输入座子有没有松掉,注意彩管尾板有时脱焊

网友:
电源部分可能性大
CRT 显示器维修和电脑维修有点差别,搞不好可能噼里啪啦烧几个零件的哦,你还是知道个大概情况再给人家修好了只要不杀你黑

网友:
这个基本上是高压包存在交流短路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