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51系列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0-05-26):
用是电池没有花屏与蓝屏,用外接电源,屏上上半部分与一点断线,用一会就要蓝屏,
系统重新安装过也一样。
电池

网友:
有可能是隔离电路的MOS坏了,造成供电不足。

网友:
恩!同意冲放电部分问题!

网友:
细查保护隔离电路的电压。

网友:
CPU的滤波电容也是很有可能的

网友:
应该是保隔电路中有元件不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