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图像不正常

楼主(2010-05-26):
我接了个crt显示器来的是侯不亮,大电容坏了,保险烧了,整流桥烧了,还坏了几个小东西,全部换上,能亮了就是图像放大,怎么调也不管事,调不过来,请问这是哪的事啊,是程序乱了吗。还有就是按键有的时候联建,按-成了成了菜单了,

网友:
试试换了那些按键

网友:
我换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1,换按键重新调整行场幅度
2,如果调整行幅无变化则行幅、枕校电路短路了,而且行管高热
3,高压包有问题高压偏低,换高压包

网友:
O 这是高压包坏了啊
那就没必要修了啊
谢谢楼主啊

网友:
他竖着能调小,就是横着调不小还有就是那图像现在显示两边凹进去调不过来,

网友:
各位高手本人对CRT显示器不通,修本的啊,还请帮帮忙,是那个控制行管的是吧在哪啊。

网友:
把行幅调整管TIP122摘掉,行幅变小的话TIP122坏,不变的话查阻尼管,S调整管

网友:
要么进工厂模式调整,要么重写ROM数据

网友:
场幅能调小,高压包没问题!这种故障缩小在行电路的枕校电路像8楼波波说的,行偏转接头那里查起电容!电阻!枕校管带扇热片(有的也不带扇热片)的像7812IC那样的!旁边一般靠着个大电感;枕校管一般有两个,有可能击穿了一个

网友:
最好上一个故障图,是怎么样放大,

网友:
你先把按键都换了,看看可以调吗,不行再查一下升压管。

网友:
下阻尼管、行宽管、这俩样坏了都会这样,下阻尼管坏调的幅度很小,行宽管坏一般是调不了的。你这台下阻尼管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检查CPU是否虚焊,还有CPU,EPROM  5V供电是否是常,我曾经见过一台CRT彩显CPU5V偏低,按键错乱的,

网友:
看你描述,好像是行宽超大不可调。

查行宽管,阻尼管,行宽电容。

网友:
还是谢谢楼上各位啊显示器已经好了,我就是满焊全席了上电好了能调了,图像正常了到现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