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i/o问题

楼主(2010-05-26):
我有个板子i/o坏了 是 IT8712F-A 0606-IXS  但是在市场上没有买到同型号的 可以用 IT8712F-A ......IXS 的替换吗  还有就是我要的这种i/o谁有卖我个

网友:
型号不是一样吗

网友:
就是那  ......  这地方不一样  我好的是 0606 的这地方不一样

网友:
这东西很通用的,直接换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
怎么知道I/O芯片坏了,怎么测I/O芯片的电压值?

网友:
我有个板子i/o坏了 是 IT8712F-A 0606-IXS  但是在市场上没有买到同型号的 可以用 IT8712F-A ......IXS 的替换吗  还有就是我要的这种i/o谁有卖我个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是一样的。LZ请放心替换。
    这种I/O最主要看IT8712F-A。。。。IXS是不是一样就行了。一般GXS都是技嘉主板专用的。

网友:
看来自己事态新手了!!!连i/o都不知道是什么!!!

网友(2010-10-14):
这种I/O最主要看IT8712F-A这个型号,IXS是不是一样都行

网友:
0606是编号

网友:
先换上去试一下了。不行再讲了。

网友:
能通用,只要型号一样就行1

网友:
只要前面一样,后面的参数不用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