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SONY VGN-S48GP/MBX-129 图纸

楼主(2010-05-26):
求SONY VGN-S48GP 图纸
MBX-129
THX!

网友:
索尼的图纸一般没人理,我也求sony,没动静

网友:
那是  索尼的比较难得到

网友:
SONY机器中主板号为MBX打头的大多是日本设计的,很难找到,只有FJ,CR,FZ等系列由QUANTA,FOXCONN代工的才好找到

网友:
我这台是MADE IN CHINA的,二修机,打AD线,断线七八根,摘了北桥,北桥在别处做过吧,掉点严重不来补点了,是个老个的机器,换板得了.

网友:
说错了,是MADE IN TAIWAN呢.

网友:
怎么没人出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