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40跑49

楼主(2010-05-26):
IBMT40不开机,更换南桥后开机跑49,换显卡还是一样,是不是南桥没换好呀?

网友:
应该还是在显卡

网友:
电流跳变了几下啊。。    这个得弄清楚哦。  开始换南桥的时候。。就需要确定清楚了啊。。。。  可不能把桥都换了吧。。。 哈哈。。。。

网友:
说的对,你要看一下电流动了几下,到哪儿停的再动手为好

网友:
遇到过插上跑码卡挡49 45的,过不去显卡,把跑码卡拔了可以显了

网友:
开始是不开机,换了南桥才开机的,换了2个显卡都不行, 这单生意又没了

网友:
IBM跑49一般有两种可能,一是显卡,二是PC卡,你查查PC卡吧

网友:
这种就是显卡,你看显卡背后有没有掉东西!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一般我们做7500 的时候,时间要比DBM多加7秒

网友:
上屏幕看看显示不

网友:
我遇到一台IBM 也是  跑4548 换了显卡    到最后还是换板啦

网友:
请问高手们,是怎么样判断电流的跳动的

网友:
要注意一下做南桥的时候会不会影响到旁边的电路了,比如掉料或是虚焊。

网友:
49也有可能是PCI

网友:
怎么没总师傅级的   来指点呢 ?

网友:
49为初始化PCI总线控制器,你查下PCI设备,PCI芯片,可直接摘掉。。。。。

网友:
看看PCI的芯片有没有问题呀。不要一直盯住那显卡吗?换个方式思考

网友:
总师傅级的  出来了就指点下晚生们啊

网友:
看看南桥周边元件  你看看到底是不过显卡能还是不过内存。

网友:
我今天修两片T40主板跑49,换PC卡就OK了,没有动大手术就O啦,好开心。

网友:
跑49是南桥没做好,我遇到过,重做南桥就OK了

网友:
北桥问题  显卡是4A 52

网友:
向高手求救去   还是看PC设备

网友:
把显卡拆下来
看能不能跑过去啊
可以跑过去的话
就是显卡的问题啊
不行的啊
就不是显卡啦啊

网友:
很可能重做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