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LIPS 190EW9奇怪故障

楼主(2010-05-26):
我这里一台飞利浦液晶有个奇怪的故障,开机正常亮,而且没有问题,问题在用一会之后,关电源,再开电源时,暗屏,但如果一直不动它,它是正常的,开多久都不会暗屏,估计应该是高压板电路有问题,大约是哪里的问题,会不会是升压管理芯片保护?该查哪路
芯片
暗屏

网友:
如果是高压板问题,应试是驱动IC,场管之类会发热的件,你开一段时间哪只发热量比较高,就换来试试。

网友:
楼主这样的问题我也遇见过 ,,,但是故障机型 不是菲利普的 是惠普的,,,,故障和楼主的差不多都是正常使用的情况下没事 但是一关机在开机 就出现闪一下黑屏故障 ,,拆机查不出故障,,,就直接把高压板去保护 试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