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 2500

楼主(2010-05-26):
LCD无显示。外接显示器有显示,但花屏,有哪位师傅修过这个机器。在线等师傅们的意见。谢谢!

网友:
这个是显卡的问题了 。

网友:
外接花屏的话显卡坏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显卡 显存

网友:
麻烦。 这个机器还没搞过。。唉

网友:
对了。楼上的师傅们。你们都是用什么加焊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