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30进水后...

楼主(2010-05-26):
进水了拆出来清洗烤干,现在通电能开机,但是2分钟就自己关机掉到待机状态,这是哪里保护了吗?

网友:
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脱焊的

网友:
先看温度 风扇现在运转正常吗

网友:
认识看看进水的地方,还有没有其它地方腐蚀,有没有断线

网友:
哈哈。   就是的啊。 你要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掉件的。或是短路。。断线的嘛。。。。    像你这样问。。不好回答,是吧。。 保护的地方太多了,是吧。。。。 问题还得你自己找啊。。

网友:
我有一台这样的进水机刚送过来的   开机掉电   腐蚀的地方都处理过了

网友:
进水的地方都处理完毕,现在显卡和显卡背面都特别烫手的摸不了,显卡要是虚焊会导致马?

网友:
显卡好烫背面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