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一个下管G极无供电

楼主(2010-05-26):
我这有一个技嘉k8nsc939板,不跑码、我测CPU供电,时钟无(这个不上真U可能就这样)、各信号正常、但我分别测上下管时,发现有一上管G:1.34V  D:12V  S:1.34V   下管:G:0V  D:1.34V  S:地.其它的分别上:9V  12V  1.34V 下:2.7V  1.24 地.我查线这个下管G由HIP6602BC的一脚供出,断开下管G\仍0V 于是我从好管引来一个9V \仍不跑码.只好上官网下了个BIOS.刷后就正常跑了.但这个下管G无供电不修行不行啊

网友:
换电源ic看看嘛

网友:
上下管是轮流导通的?上管导通时也能量到下管G极控制电压?

网友:
"断开下管G\仍0V 于是我从好管引来一个9V \仍不跑码  “

怎么能怎么引呢!这里不单单是个控制电压,是调制后的占空比控制信号,各相之间是有相位差的,怎么能够胡乱飞线??
况且CPU供电不正常,怎么首先想到去刷BIOS

你这例故障,先换一下CPU电源管理芯片和MOS管】

建议LZ多在论坛潜水看看帖子
补习一下基础知识
相信你很快会有较大进步的

网友:
下管g极是方波的 不是应该固定的电压 测量有电压 也是方波的有效值 不是真正的电压

网友:
多谢大家了,为了稳定我换了电源芯片,电压正常了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