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判断CUP正常,CPU是贴上去的那种(加焊CUP后正常)

楼主(2010-05-26):
一块杂牌主板不跑码,CUP是C3的,是BGA的那种,没法换,内存AD 和电压都正常,PCI上的AD 和电压也正常,怀疑是CPU坏,但不知道怎么测,求帮助。

网友:
把CPU换到好主板上测试

网友:
是不是诊断卡跑C3,换内存或查内存相关电路。

网友:
CPU好坏就得换件测试一下,CPU放好板上或是拿个好CPU放你这板上(前提是假负载测试时,供电正常)

网友:
诊断卡什么码都没跑,只有四个横杠

网友:
先查时钟后刷BOIS,CPU是集成的拆起来麻烦

网友:
BOIS 我换过了,我有一块一样的好主板

网友:
帖子要沉了,有没有高手,请指点一下

网友:
有可能cpu开焊,先重新做边cpu再说。

网友:
加焊CUP以后正常,感谢各位援助

网友:
6楼说的好可怕啊
cpu拆起来麻烦~~~~难道还打算修cpu的说啊~~~~
只能仰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