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600 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0-05-26):
此机器进水  大部分都有腐蚀拆开之后把腐蚀的地方都处理完了之后,通电大短路,之后用小电流烧 发现CPU上管热 换掉 待机0.01正常 开机电流就到0.02掉电 开机键电压只有2.3几伏  请兄弟们多多给意见

网友:
查下南桥部分

网友:
查3VSRC 和5VSRC有没有,加电测U73第四脚有没有3V,有的话测U78 1、2、4脚有没有3.3V 5V 3.3V

网友:
开机键电压要有3.3V,先把3.3V修出来

网友:
关键在于5V和3.3V稳压管子输出是否正常,正常查到开关键的上拉电阻,进水机器焊盘氧化出现接触电阻大很普遍的。

网友:
南北桥都会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