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61FX-M7

楼主(2010-05-26):
精英661FX-M7主板装不了系统,进在WINDOWS XP 界面就卡在那了.硬盘.内存显卡都换过了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主板什么问题了?求助

网友:
硬盘重新分区或进PE 系统试试

网友:
刷BIOS  拆网卡  声卡  试试

网友:
换光盘,分区分好就行了!

网友:
南桥很烫  PE系统也进不了

网友:
拆掉网卡,最小化系统再测SB是否过热

网友:
刷BIOS后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了,量一下IDE的阻值看有没有开路的呀,不然是南桥的可能性大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