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小电源PS3-1803-PA无待机故障

楼主(2010-05-26):
长城小电源PS3-1803-PA无待机故障,应无图纸,不知道这种小电源的辅助电源是哪一部分,但这个电源隔一晚上,插上电源,有待机,并且可以正常工作,取掉电源线后,再插上却无待机了,不知道从何修?

网友:
基本上可以判断是电容故障了.
你测下次级辅助电源输出二极管处电压多少就可以确定维修方向.

网友:
电容真是一个好可爱的东西 温度最影响它了待机的输出电容换换  天天修电脑 电容的消耗量好大的

网友:
一般atx电源有两个开关压器,一个大的一个小的,小的那个就是辅助电源的,也就是待机的。此时应该检查与小的开关变压器有关联的电路

网友:
是没有电压还是偏低呀?这个很主要呀,如果偏低的说换电容就行了,如果没有那就是可能有虚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