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整板无复位

楼主(2010-05-26):
主板开始问题是挡内存,测量内存供电=1.96V,属于正常,时钟=0.77V,北桥和U座加焊后,问题依旧,拆除南桥,植株上桥,开机就没有复位了,不跑码了,估计南桥没有做好,测量CPU电压有1.5V,内存1.96V,桥1.5V,这个没有复位怎么去查啊??郁闷了。有人指教一下么

网友:
时钟如果不正常,也会没有复位的

网友:
你把南桥可能搞坏了

网友:
重做南桥后就无复位。应该是桥没做好或已经给你做坏了

网友:
要不再从做一次

网友:
很明显是SB没做好,把时钟修好

网友:
换一片桥从新做吧。这样一个一个的排除问题。

网友:
重点考虑一下南桥吧

网友:
重做南桥吧

网友:
楼主怎么没测复位的条件再做桥,先做桥这个不太好办

网友:
恩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档内存,很少修到南桥的,重做桥吧,像你这板应该是二代的,测119 120 238有无3.3。。。时钟基本上算正常的!

网友:
从做南桥吧。。。。。。。

网友:
估计也是南桥做坏了。。本不想做的,是因为开机触发后要一段时间后才通电,以为是南桥有故障,这个板估计修起来就变成麻烦的事情了。

网友:
把桥压一下试试

网友:
14# 2613396 触发一段时间才通电是945以上的特性啊.正常的

网友:
是不是楼主温度高把桥给做坏了

网友:
呵呵,那肯定是LZ你把桥做爆了啊。我今天也做爆了一个
哎,郁闷

网友:
做桥要有细心和耐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