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V-C板载网卡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10-05-26):
我手上有块华硕P5BV-C的主板,板载的Marvell 88E8056 网卡在系统里能检测到,也能正常装上驱动。但就是不通不亮,显示网络电缆没有插好。。。这是哪的问题?是插口坏了还是芯片坏了?大侠们给个提示,小弟在此谢过了!
华硕
芯片
板载网卡

网友:
先简后繁,重新做过水晶头,不行查网卡隔离器或换网卡芯片

网友:
网卡芯片的问题,我这都遇见过几张问题的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