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印机修主板技术 》

楼主(2010-05-26):
修打印机 在很多维修人员来说都是修的机械部分, 但也有很多人修打印机主板, 整体说来个人认为修主板的师傅没有修机械部分的多。 也就是说修机械部分不一定能修主板,能修主板的那肯定能修机械部分, 本人就像学习下打印机
主板维修
, 那位老师有学修打印机主板的资料;经验 和 网址 ;拿来分享 。 《小弟感激不尽》
主板维修

网友:
是啊,修打印机的,不懂电路的多

网友:
就是 自己在顶下

网友:
自己找图纸分析线路,打印机主板维修资料网上不多,像hp电路图纸就难找

网友:
修主板多数都采用的反推的方法来进行维修的,比如不联机,我们当然就知道应该怎么去修这个板子了,当然遇到不通电这样情况,首先就要看电源板的输出是不是有问题,确定故障出在那个板上,遇到主板主不通电的情况,可能打电源板进来的各组供电对地是否有短路等情况,再看BIOS等,晶振是否起振等,修主板多数就是自己平时多修,不断的总结,学会去跑电路,不过现在很多主板的集成度越来越高,修复的机率也变得越来越少,总的说来,针式打印机的主板,一般维修成功率一般很高,一般都能修好。至于目前的喷墨,激光的打印机维修率就要低很多,但电源板只要有芯片的情况下修复率应该在90%左右。希望大家多修板子,共同学习,多交流啊

网友:
我也在找这方面的书啊,谁能提供一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