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AM2主板内存供电RT9173A的四角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0-05-26):
一款顶星AM2主板,内存供电RT9173A第5角供电0.9V,查资料和第四角有关,第四角是第五角的参考电压,第四角低第五角就低,查第四角连接的是一个电容,两个电阻,再往前就找不到了,大伙帮帮忙看怎么办?

网友:
我认为你正好想反了,是4#VOUT受5678#VCNTL影响,5#应该是3.3VSB,3.3VSB是由三端稳压器产生。
你量一下,1#和3#电压是多少?

网友:
不装假负载量不到电压,装上假负载后,量一角1.8 三角3.3 四角0.9 五角0.9

网友:
楼主这不是测得有内存供电1.8v么 楼主还是看别的地方坏么

网友:
这个是总线总段调节器
输出电压0.9V是正常的

看LZ的描述,应该是TOP-252-5封装的

网友:
先道歉,楼主说的是5个脚的RT9173,没看清图。
内存供电正常,楼主机器现在什么故障?

网友:
开机,不跑码,CPU有温度,电压,时钟,复位,都有

网友:
打一下CPU座AD线对地,AM2的CPU本身出问题的也有不少,先换个CPU试一下,再查一下北桥供电,不行再加焊北桥

网友:
谢谢各位,谢谢凝海,是独桥的,CPU换过不行,不行只有加焊桥了

网友:
哈哈..这9173供电是正常的...

网友:
加焊桥之前最好刷一下BIOS
虽说NV芯片组桥空焊的几率比BIOS坏的几率大,但因为动BGA毕竟是有风险的操作,最好把其他可能性都排除掉再动

网友:
谢谢逸风,看样子还要仔细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