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为W83627

楼主(2010-05-26):
同为W83627,后面的后缀不同,可不可以进行代换?

网友:
有很多类型
83627HF 83627THF 83627DHG 83627EHG
有些能更换,有些则不能
论坛有很多这些代换和不能代换的例子

网友:
如果你手里有不少可替换的IO,你可以查一下是否可通用,如果本身就没有,就不必找可替换的,直接买原值代换多省心。这种IO又不难买,到处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