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649-M3跑C1

楼主(2010-05-26):
精英649-M3跑C1,测试内存供电1.8V,但是用假负载测量第238脚也是1.8; 上面标的是3.3V;看电路图,说是这个238脚跟1.8v供电时连在一起的,然后测试内存没有时钟,将北桥重植,还是跑C1。还是不明白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档C1有很多基本的检查程序,如:
查内存供电和上拉电压,主板上的其他供电也要查
IO需要换,BIOS需要刷
怎么一下就想到去动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