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ddr一代能支持1Gb颗粒的pcb板~

楼主(2010-05-26):
本人欲用三星K4H1G0838M-TCB3的颗粒,自制一条ddr unbuffered 2GB的内存,可惜市面上普通的808板都最高寻址为1GB,number of row address 为13、number of column address 为11,即ddr 1G的寻址。有哪位好心人能告诉我那有number of row address 为14、number of column address 为11,即ddr 2G的寻址的内存pcb,或者如何通过改造普通的pcb板达到2GB。内存的第167位阵脚为最高位地址线,即A13(地址线为A0~A13共14条),普通的内存pcb第167脚为NC/FETEN。小弟跪cpu、主板、显卡求此pcb板或普通pcb改造方法。。。

网友:
这个工程高深的,只知道ddr1代最大1G,原来是受限于他的寻址范围。我觉得楼主既然知道他的问题所在了,在原来的pcb上直接改造行不通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改造呢~只知道大多数普通内存的167阵脚没有使用,而2GB的则要作为最后一条行地址线,pcb板都已经成型了的不知道怎么改呢~而且也看不懂电路图呢~

网友:
这是内存颗粒说明文件~哪位好心人帮帮我哈~

网友:
教教我怎么测试地址线通不通哈~我不知道该测试颗粒上的那些引脚。。。谢谢啦~

网友:
你找DDR的引脚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