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一台反复重起机子~

楼主(2010-05-26):
前天接到一台845的机子,客户说老是重起~~报给客户说这问题不好搞,放在店里测试,搞好回他电话。客户一走~~

根据经验,更换硬盘重装系统,结果用了不到十分钟,又是重起了~~
再换内存,进系统上网,没过半小时,又重起了~~~
换电源~~再测~~还是重起~~~
换CPU 结果还是重起~~
量供电~~1。71V/1。52V/5。1V/3。3V/2。6/1。28V。全是正常
摸南北桥,温度也正常
无从下手了~~扔一边~~
晚上没事做叫徒弟把CPU供电所以电容全换了~~
原来是6。3/2200的,现在换成16/2200的了~
上电开机进系统``一小时过后正常~~二小时过后正常~~下班了~~
第二天上班再测~~半天过去了,还是正常~~
宣布维修成功~~打电话叫客户来拿机~~

维修经验:应该是电容用久了失容了~~更换全新电容故障排除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怎么就不想到换电容那?  只是加了些散热的桂枝 不知道成没成功! 反正客户没来找

网友:
最麻烦就是这么死机重启的问题了

网友:
前提是说触发,供电,时钟都正常的放

网友:
电容用的时间久了失容了 是会有那样的情况 其实它是干枯了 里面 不明显 不象爆浆的

网友:
原来如此·以后碰到老机出现这样的问题又多一招解决方法啦·学习啦·

网友:
前段时间有个朋友的一块865的板,也是时常重启,测所有的条件没问题,而且CPU供电部分电容全是固态的,没办法放一边了,今天回去也试试楼主的方法呵呵

网友:
LZ怎么没想到是IO的问题呢  我上次也修了一片 自动开机 进系统重启  换了个IO 问题解决

网友:
你说的跟我说的都不是同一现像好不好~我的是能正常开机,关机的,就是用不了多久就会自动重起~貌似电源不稳定一样~ 14# wangyun

网友:
电容失容不会影响到供电电压的稳定么?为什么你测的都正常还会重启哈

网友:
估计是温度高了之后才出问题吧,不稳定的确很多时候由电容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遇到两个重启的 多是CPU问题 775的

网友:
其实用示波器测CPU供电的波形,正常供电是清晰光滑,如果有毛刺必定会重启。

网友:
6.3v可以用16v的吗

网友:
我也多次遇到过这样的故障,一点办法也没了,只好让客户换块二手板, 如果是大款的话,那就换新的。等自己没事的时候,慢慢来搞,时间长了,搞也没搞,直接当废品卖了……

网友:
不稳定原因原来是电容质量下降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供电电流不正常吧,电容爆了电压也正常啊,那为什么就是会重起啊~
19# 73455855

网友:
我一般维修重起就是,拆网卡,声卡,在换电容,

网友:
不是吧,这样真的能修好吗佩服

网友:
是吗 可以吗以前我遇到不定时的重启 换了恶业没有用啊  不是很绝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