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AN68M3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0-05-26):
据客户反映此板会死机,重新开机不加电,要隔一段时间后才能开机。拿到我这里第一次通电能开机,但是马上关机后再开机还是能加电,power针有3.37V电压,此时上假负载也不能加电,能正常开机时用假负载测得CPU座各电压正常。请应该从哪查起?

网友:
不加电的时候
测量一下关键点
如32.768,3VSB,RSMRST#等
最好把IO的型号写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