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问题

楼主(2010-05-26):
IBM t41待机到底应该有几个电压?我看到论坛上说有3.3V 5V 1.5V 1.8V 1.2V那么多个。但是我手上的只有3.3和5V在1631旁边,还有个1.8V在CPU下方,其他电压都没有了,请问下哪个地方还应该有啊?机子现在不触发,J7的19PIN有3.3V

网友:
都忙于赚钱啊,没人理我这只小小鸟

网友:
还有1.2v 看看有没有

网友:
在上面搜一下上电时序看看对你比较好点

网友:
T40 所在电压以及标识...不知道是否有参考价值

网友:
机子不触发应该先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不触发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5# 老鼠爱大米 谢谢你的图,你标示的三个电压现在都有了,我想知道的是除了这三个外还有没有其他电压?要是有少了的话会不会不触发?因为现在待机都不正常了,(虽然有0.02A的电流,但是到处摸摸主板就只有0.01了,机子肯定是有保护的)我觉得还没到开机电路吧

网友:
可能是3V和5V的后级有短路的地方。比如说电容和耳机管

网友:
期待高手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