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SL400的耳机没有声音,请大家给个思路,

楼主(2010-05-26):
客户说是插了下大音响就没有声音了,但外置的有声音,有谁修过这种机器的人请教下。

网友:
换个耳机接口啊

网友:
喇叭有声音吗  接口是否正常

网友:
可能是耳插坏了或后级供放烧了

网友:
功放芯片有问题?

网友:
ls两位说反了 如果是耳机有声音 喇叭无声音 就是诸位所述

网友:
楼主: 如果内置喇叭有声音,耳机无得话。可能是 接口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耳插坏了

网友:
不排除功放

网友:
就这几样东西,还能有什么思路
耳机本身,接口(虽然外置可以),功放芯片及外围电路

网友:
耳机接口有可能坏了。

网友:
功放声卡都有可能

网友:
功放, 声卡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功放, 声卡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应该查耳机  插口  和功放了

网友:
功放芯片有问题.....

网友:
功放和接口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