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0 5V控制信号只有0.2V维修

楼主(2010-05-26):
一同行拿来一R40,说是花屏加焊了显卡之后不开机了,很是着急!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动到南桥了,不然就是把小电阻弄没了!

但是插电量测发现待机没有3V,5VSC1403主电源I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跟1631脚位定义差不多),28脚有3.3V,但是7脚的5V控制信号电压只有0.2V,相连的1K电阻没有损坏,电阻另一端也有3.3V,证明是1403自身将电压拉低了!
仔细观察发现5V的滤波电容被撞掉了,因为滤波电容属于后极电路,我用示波器打电感和MOS管的上管控制极插电瞬间没有任何动作,于是我觉得就算没有滤波电容,芯片在不输出的情况下也检测不出来,所以我暂时没有理会这个电容!
更换了SC1403,而且是一个确定是好的1403,!但是故障依旧。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加上了5V的滤波电容,神奇的故障修复!
我又将滤波电容取掉,发现故障可以重现,7脚的控制信号仍然只有0.2V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障!我不解其中奥妙,希望朋友们可以解答!
当然这个故障也许对有些人来说就是补个电容~~~希望能对大家的维修思路有所拓展!

网友:
这个很难说,上次有台R52的用电池不开机,把5M的滤波电容换了(确定是一模一样型号的)开机居然大电流,只好把原来的换回去,更神奇的是居然好了,用电池也能正常开机 了!想不通啊

网友:
没有滤波电容 fb反馈的电压不正常 ic必然是保护 或者是输出方波不正常

网友:
怎么说类 人为的现象 太多了·  所以动手前 小心点好

网友:
升压电路损坏电压有可能被拉低

网友:
我晕  运气占多分

网友:
这种问题很少见,加焊还是得小心,掉件会出一些少见的问题

网友:
我也修过这种故障,X31的,没3V,5V,同事没修好拿给我看,我直接换掉那个输出的滤波电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