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A开机后断电

楼主(2010-05-26):
今天早上客户送来一台电脑联想G430,机器送来的时候屏被摔坏了,连D壳都摔坏了,现在我用外接显示器接上,能显示一会,就马上断电了,查了一下,无果,望各位大虾们给点意见!谢谢了!

网友:
看散热片是否变形,是否跟CPU,北桥完全接触了吗/?

网友:
我把机拆开以后看了,里面什么也没有损坏

网友:
开一会儿才掉电,首先考虑散热问题

网友:
支持楼上说法,但是也有的是芯片虚焊,也会吃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先加焊下各路电感和供电芯片

网友:
可能 是摔掉点了

网友:
加焊北桥吧,甩过的机子很有可能空焊了。

网友:
南桥会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这种意外跌落的,主要就是看外观,加焊,如果主板有变形,是无法修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