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96F 求VGA接法

楼主(2010-05-26):
本人接手一太Great wall  显示器     VGA接头线断了   而且头已经被扔了   求行场数据线的颜色   谢谢了 大侠  门!!!!!!!!!!!!并问下地线不接要紧吗  急~~~~~~~`在线等

网友:
地线要接的。行场一般用 白 黄 或棕。对地阻值在500-600

网友:
连电路板的那头一般有标注的

网友:
电路板我拆开过了  没有标明     RGB我知道是123          我只想知道 行和场的线的颜色

网友:
行和场线颜色不固定的,我前天弄了一个HKC也是线断,VGA断线基本上都是VGA公头哪里线断,用三星比对线颜色除了三基色别的根本不一致,我修那台行场是灰色和白色,也是试出来的,没什么技巧就是费点时间,用根旧线剪断、线留长点以后用这根和断线显示器信号线对接拧一块就可以做测试用,测试好了再焊到新的VGA头就行了,也用不了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