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供电,时钟,正常,有复位。。不跑码 SY-AMN6I-RL

楼主(2010-05-26):
梅捷,,供电,时钟,正常,有复位。。不跑码      SY-AMN6I-RL

加焊桥不行,还是原故障。

BIOS也刷过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板,我一般不修的,因为把板子测理一遍,把一切应该换的东西换掉后,有时还是有复位不跑码。。。。
浪费时间。。。

网友:
那不是这种板子就没的修了,我这个客户拿了两个这种板子,都是同一种故障,,,修不好。。。。

我认为是桥的问题。。两片板都做BGA了,完后还是一样不跑码。。。

晕中。。。

网友:
在全板电压正常,有复位,不跑码的,座桥加过焊的,如果还不好,就不修了!这种板子修着太累!也没太多的时间耔在这板子上。

网友:
这种板子大多都是桥的问题 何况你的还是单桥

网友:
那它本身有电压,时钟,复位都有,我也认为应该是桥的问题

只是想请教一下高手,是桥不良还是板子坏。还是什么问题。。。。。。

网友:
要么桥..要么有断线的地方了..

网友:
应该不是板子,客户拿过来。前天在用,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

会不会是桥本身性能不良

网友:
amd的先换cpu

网友:
不用换了,,,已经判死型了

网友:
是否有断线呀?

网友:
查一下总线就可以判断出哪里问题啦,

网友:
留着有空研究吧。

网友:
请问楼主是加焊还是换桥呀?

网友:
在全板电压正常,有复位,不跑码的,座桥加过焊的,如果还不好,就不修了!这种板子修着太累!也没太多的时间耔在这板子上

网友:
我也怕这事。。。。
单桥的问题居多……

今天接修了网吧的一批盈通,大多数都是上电但不码码/或购房转一下就停!换桥救活了70%,晕死了。其它毛病就是网卡/CPU供电。。。

网友:
这个板是加焊桥,,,,,,,,,后还是原故障

网友:
梅捷主板不好修 主要还是桥坏的比较多 想修好直接换掉

网友:
桥问题噢!以前修到过一次!好了几天又挂了!

网友:
这款主板时钟和IO比较烫,用的时间久了很有可能性能不良。

网友:
上面那位LZ请问是谁告诉你的这块板有时钟啊
要不重做下可能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