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出现 ide drives installation error 在线= 求各位大大解惑

楼主(2010-05-26):
今天遇到个机子 开机出现ide drives installation error  红色字样 我就把他光驱拔了 还是一样 然后我又把硬盘设为主盘  居然还是出现ide drives installation error 晕了  把硬盘跳线挨着试 都一样,。无解了。这是什么情况?(COMS 请过0的  也把电池放电的)

网友:
楼主你把光驱和硬盘都设置成主呢,还有你看看IDE 数据线是80的还是40的 40的就换上80的试下

网友:
数据线都换了的 都设成主还没试过我试试。谢谢哈

网友:
试咯 还是一样。。

网友:
不要数据的话进dm看看,能格就格,不能格就上3k吧。反正我是这么弄硬盘的

网友:
问题在硬盘上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