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VE910B 指示灯闪 无图像 修好了

楼主(2010-05-26):
优派VE910B 指示灯闪 无图像。
板子是全集成一块,用代用板子测试屏是好的。
测试电压结果是电压闪,外加12V 5V测试稳定,负载应该是好的,是电源整流,反馈,前级的问题。
后极整流管测试没有问题,5V 12V输出没有纹波。
反馈看了测试431和光耦 正常
前级的LD7552换了也一样,大滤波电容换了一样,限流电阻换了一样,7552 供电脚滤波电容换了一样

机器应该是批量问题,求解。

是后极滤波电容的问题,看来不能迷信示波器 波形良好,还是要换

网友:
是不是变压器不ok

网友:
把滤波电容  全换掉试试   楼主的  故障 应该是电源输出电压不足  造成的驱动板供电不足  引起的故障。。。。。     如果 全换电容无效的话   检查下按键    按键漏电  也会引起不开机故障

网友:
IC芯片  供电电容也不能忽视